大家有没有象串口调试助手类似用来调试红外口的上位机软

楼主(2009-04-30):
大家有没有象串口调试助手类似用来调试红外口的上位机软件
谢谢俄

网友A:
对于符合PC标准的IrDA接口可以找到监控软件

其它的除了有个别红外遥控方面的解析软件外就没有通用的监控程序了,遥控解析软件也需专用的外部电路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