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06):
2812的can口GPIO6,7是3.3V的,而PCA82C250是5V的,它的TXD,RXD直接接到GPIO没有问题吗?
哪位大侠帮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去看看250的手册

如果其TXD是弱上拉型即可直连,否则需串1K电阻,追求低功耗时就得进行正规的电平转换。

楼主:
看了250的手册,没看懂

为什么是弱上拉的就可以呢?2812的的GPIO可以接收5V的电压吗?谢谢

网友A:
看其逻辑1的输出电流数值

至于2812的IO口是否可以接受5V逻辑也得看其器件手册,通常来说,没有特别说明就肯定不行,因为MOS器件的IO都有钳位,这是MOS工艺的安全性要求。

网友A:
至于弱上拉问题

    因弱上拉型IO的逻辑1输出是靠电阻实现的,对外能够提供的电流很小,即使对地短路都没关系。通常采用弱上拉设计的都是双向IO,固定方向的输出管脚很少会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