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一断电再开就失锁是为什么呢?求助

楼主(2009-05-07):
   在线等待,一锁相环本来是锁住的,一段电再开就失锁,然后碰几下压控振荡那的可调线圈就又锁住了是为什么呢?在线等待......

网友A:
测量锁定时的压控电压和功率

看看你的调谐范围是否处于临界,反馈功率是否处于临界

网友B:
很对不起,我把贴子发错了

也可能是PLL的环形滤波器设计不佳.

网友C:
变容二极管

是不是本振振荡电路上的变容二极管参数有问题啊,没法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