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8拨号问题

楼主(2009-05-08):
现在用AT89S52  MT8888做电话报警。现在时调试拨号,我控制模拟摘机后,控制MT8888拨号,然后拿起听筒能听到拨号音,交换机却不能识别,一直响着等待拨号音................,那位仁有经验的帮帮小弟吧,谢谢!

网友A:
交换机能否识别需要注意DTMF信号的强度、失真度和频率精度

对比普通电话的DTMF拨号声可以大致判明强度和失真度,看你耳朵了,频率精度方面一般问题不大,只要用的晶体正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