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块。。。求助

楼主(2009-05-13):
 各位大虾,指导一下啊
   我们最近做一个无线监控的项目,用DSP处理数据,采用H.264压缩,无线传输是点对点式(非网络传输),用DVB-C标准。大家谁能给推荐个射频模块啊,载波中心频率在400—500Mhz之间都可,带宽至少几兆吧,传输距离不需很长(200米即可)
   帮帮忙啊,不胜感激!

网友A:
目前没有这样的现成的模块

载波几百兆,数据带宽还有几兆的

建议用2.4G的吧
那个多些

网友B:
400-500M是窄带民用业务

楼主:
回复2楼

那这种方案有可行性吗? 如果自己做这个模块。。。
还有数字调制和模拟调制,在这个方案中哪个更好呢?

网友C:
该方案无可行性,法律也不准许

    数兆带宽最好用802.11g,技术方案现成,成本相对最低,传输距离也正好满足,普通2.4G信道在这样的带宽下无法在合法发射功率的前提下满足200米的通讯距离,而且是远远无法满足。

楼主:
回复5楼

    谢谢指点呵~ 可不想采用网络标准,就单纯点对点传,没有一个好的方案吗?

网友D:
距离和速率

那个数据量蛮大的,目前的芯片达不到要求啊,好像

网友E:
嘻嘻

不知道905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