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了!我换了一台调制解调的网卡芯片!

楼主(2009-05-26):
8721换成ip101芯片,打样的产品连接路由器很慢,连接电脑正常。
做了四五个样品其中里面就一个性能较好的,这样的可以量产吗?
打样时都是手工焊接的0402的贴片和BGA封装的CPU。

多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先确定性能不好的原因,否则后果严重

关键是确定是否为设计原因所致,元件问题也得注意,量产元件也要先进行样品测试。

楼主:
时钟信号的波形方波和正玄波有什么区别?

时钟信号的波形方波和正玄波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产品换了其他的IC,发现RXCLK信号波形不一样频率一样,
这个问题对产品的性能影响大吗?

网友A:
有可能存在影响

    原因是后级输入的电平门限,正弦波和方波经过门电路后,不同门限标准如CMOS、TTL,5V、3V逻辑,是否具有施密特特性等等会导致门输出信号的占空比不同,某些电路对占空比是敏感的,有的电路则不会,具体影响要结合电路特性具体分析,有时还得考量IC内部电路。

网友B:
楼主牛啊,还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