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信号如何采样?

楼主(2009-05-29):
最近朋友介绍了小项目,难点在于信号的采样。我简单画了一下信号的样子(类似于正弦信号,以不同的幅度表示1或0,幅度高时为1,低时为0)。现在要求将这种AM/FM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要保证一定得误码率。
我目前对这种信号的采样还没有想法,请各位给给建议哈!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9234927700.rar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和幅值各是多少?

贴图的话,最好用GIF格式,黑白的就行,剪裁成合适大小,使用论坛的贴图功能即可。

楼主:
已搞定~~

不好意思 昨天未跟朋友确认清楚,别人已经用比较器解成方波了,我只需要处理方波即可。
呵呵,这样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