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手机拨号时的号码?-并非恶意!

楼主(2009-05-30):
听说这儿高手如云,特来请教:
怎么才能在手机拨号时,提取它所拨的号码呢?如我在手机上输入12345678,再按拨号键后,它会发出信号,此时怎么通过其它途径提取这个号码呢?
这个通讯过程是怎么样的?有可行性方案吗?
----------------------------------------
呵呵,本人并非想窃取人家的通话机密,也不是为了非法用途。对手拨号以后的也内容无兴趣。诚心想问,请指点迷津!!

网友A:
只有在接入交换系统中才可以取得该信息

    你的想法不现实,数字移动系统有完善的信号加密机制,即使**也需要拿到SIM卡和网络公共密钥,前者可被复制或读取,但后者是运营商的最高机密,不从接入交换设备侧入手,就是国家机关如CIA、国安什么的也没招。

楼主:
有无高见!不吝赐教!

谢春阳兄不吝赐教!目前市场上有短信控制器,就是发条短信就能控制开关的,当然里面是要插卡SIM卡的(假设卡号为139123456)。如我在学校发条“热水器关”给我家的控制器139123456。热水器就关了。哈哈,要费我一毛钱。并且发短信操作也麻烦!
而用手机拨号控制就是用一个手机,对其铃声(振动)输出部分进行改装,拨打一次电话,就能控制某个家伙动作(呵呵,这样就不花钱)。但是这样控制很单调,我要控制三个开关,就要搞三个SIM卡和改装后手机。岂不不实用!

有其它好办法吗?
有无高见!不吝赐教!

网友A:
呵呵,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楼主的想法用来电号码显示即可实现,但也要每月6块(各地不同)的月租费和维持话路有效的其它费用,而且控制功能有几个就得用几个对应号码,完全没有实用性。
    另外,楼主的想法跟主题帖的表述无关,3楼帖中所述“对其铃声(振动)输出部分进行改装”在技术上也完全不成立,楼主有志于掌握移动通讯应用技术的话,需要先学习相关基础知识,从表面上的东西去揣测技术手段多数情况下会离题十万八千里的,待掌握足够相关知识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做该怎么做就不在话下了。

楼主:
领教了

多谢指点,领教了。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给手机改装一下

在手机里面加上一路无线发送就可以了。这一路信号不用通过交换系统,直接发送给你的接受设备。

楼主:
这就难倒我了

呵呵。另辟蹊径,不错。不过俺对手机的原理结构就比较外行了,看来还是要学习学习。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给手机改装一下

在手机里面加上一路无线发送就可以了。这一路信号不用通过交换系统,直接发送给你的接受设备。

其实不用改装手机,只要无线摇控器对着正在通话的手机操作就可以实现远程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