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接收调试

楼主(2009-06-23):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配合发射来检查方便的多

网友B:
ASK接收机的几个主要技术指标

1,接收灵敏度
2,工作电流
3,工作电压范围
4,接收带宽
5,频率的一致性

以上仅供参考,主要用于新品开发和评估
 量产时一般用高频信号源和示波器直接测试358输出方波

网友C:
   发射的话频谱仪测试RF的发射载波功率大小,杂散,二次,三次等谐波,FSK的话可以看到发射频偏的大小。
    接收会比较麻烦,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RF电平灌入接收的天线口,通过调节信号发生器的电平大小来看接收灵敏度情况,通过网络分析仪可以看到50欧姆匹配网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