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调试CC1101,有些疑问,那位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9-06-24):
最近我开始接触CC1101,433Mhz无线通信,还在学习阶段。

现在情况:
1.设置15S不间断发射31字节数据,然后消停5S。在频谱仪上看到了发射波形,频率432.XMHZ,8.X DB发射功率。
2.另一块板子不断接收数据并且如果接收到数据后马上串口打印接收到的缓冲字节数组。

出现问题:
我收不到数据,因为串口提示Sorry,No Data表示没有接收到数据。

说明:
CC1101寄存器操作可行,已经验证OK。
板子在工作时,串口OK。

疑问:
1.按情况1我怎么能判断我的那块板子发送数据正确发送了并且成功发送了,有什么办法判断?
2.接收数据读取CC1101的 RXBYTES值和之后读取FIFO里第一个LEN字节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选择了追加状态字节后,是不是 RXBYTES = LEN + 3 ?

很初级的问题希望有做过的指点下下。。
还有在调试无线通信有没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