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实现调制解调器

楼主(2009-06-28):
最近老板让实现一个软modem,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简单说就是用软件去判断信号的含义

    比如解调FSK信号,用软件去判断信号频率,然后将其与01逻辑对应,其它形式的调制信号也同样依据信号的特性进行判断即可。这是基本原理,追求良好的解调特性的话,还要注意软件的工艺性,因为信号可能会在传输中失真。

网友B:
哪有那么容易?

虽然现在Modem不值钱,但其技术含量和算法可复杂了
编码时的星座成形和频谱成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解码时的自适应滤波算法、回声对消、卷积编码、Viterbi译码等一大堆运算,不用DSP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自己做的话,就算不考虑开发成本,你的硬件成本都绝对会比买现成的芯片贵得多
而且你也没地方去获得它的完整规范、算法、源码,开发时间也就无法预计了...

网友C:
这个看速率多少了

几K/s的还是好做的。
xwj说得对,MODEM是过时了,但里面的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