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吧

楼主(2009-07-02):
如图1和图2分别是2阶高通滤波前后的对比图。图1是一个50mV 200Hz信号叠加在2V 1Hz的电压信号上面的结果;图2是2阶高通滤波后的信号。
滤波器的目的在于处理掉那个2V 1Hz的低频信号,2阶截止频率为200Hz的高通都用上了,结果还这样,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恳请知道的朋友帮助初入电行的小弟一把,谢谢

楼主:
图2

图2

网友A:
你的滤波电路设计不合理

    首先,这个滤波电路不好做,要取得良好品质电路形式和元器件选择都有讲究。其次,滤波转折点不能取在200Hz点上,要取低一些,为防工频干扰,最好再加一级50Hz陷波器。当然,如果采用数字技术,对原始信号做AD后再进行傅立叶分析即可轻松得到调制信号,但成本上是否合适要看该设计的具体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