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大侠谁见过这个电路

楼主(2009-07-04):
要是一个三位并行比较器的话,书上书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
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
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过来的信号,而这个却将过来的信号经
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
端接参考电压,这个电路怎么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建议有用 有酬谢!

网友A:
看起有点像AD

但仿佛又不是。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当作简易AD

网友C:
应该是为了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压在什么范围内

类似于AD的东西

输入小于1.25V,OP1-OP8输出全部为1
输入在1.25V-(1.25*21.5/19.5)V之间,OP0输出为0,其余为1
以此类推,慢慢算

网友D:
因为分压电阻是一样的

这只是个电平指示器

楼主:
各们高手说的对,我就是想检测过来的信号的大小,然后调

可是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接收的信号是真实的信号,我处理的信号是断续的,开400ms,关600ms,那个开关我该何时关,何时开呢。

网友C:
LZ做人要厚道,你的酬谢呢

网友C:
6楼你的话很模糊

我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可能你自己心里知道吧
表达能力有待加强

网友E:
这个电路显然是有问题的

若想要OP8输出低电平,OP1的输入电压已经到10V了,
不如将信号端和参考端换过来用吧

网友C:
LZ,其实你不说酬谢这里也会有人帮你

你的P3.5是干什么的?是用来接通400ms 关600ms的吗?

如果不是,我想知道600ms期间输入信号的电平是怎样的

楼主:
auzxj 您好

我一开始在老古,电子爱好者等论坛,发过帖子,老古到现在也没有人回答我
电子爱好者,只有两三个回答我,然后我就想原因,我旁边有个同事和我谈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太年轻,还说什么不无利不起草之类的话,我想可能是这方面原因吧,于是这就这么说了,我在查资料时,也看过不少的论坛,我看他们也没有说什么报酬之类的话,问题也解决了,其实看现在,我和我看过的论坛一样,(就像您说的不给报酬也会有人帮我的)但是我既然说了,就得做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就像我上个贴子说的那样。(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楼主:
auzxj 您好

P3.5与400ms 600ms的通断无关,断续的信号是由另一个设备发出来的(发出断续信号的这个设备使信号接通400ms,断开600ms,再接通400ms......),我用探头感应这个信号,然后经前级放大,再经过一个由八选一模拟开关(HCF4051BE)和七个电阻组成的电路(好像是一个程控放大器)再经过这个用单片机P3.5控制的模拟开关(HCF4052BE 图上的开关是我将芯片HCF4052BE图简化了,当P3.5为0时接断续的信号,当P3.5为1时接一个2.05v电压,接这个电压,我想感应电压然后显示电量用的)和后面的比较器,然后用单片机读这八个比较器的输出,目的是,用单片机读出信号的大小,再调整增益的大小,我再发几个图,一个图上有输入波形与输出波形,从示波器上看,这个输入、输出波形是在400ms内出现的,输出的波形是个负脉冲,看示波器,视觉上给我的感觉是,这个400ms结束或即将结束时出现一些小脉冲,给我的感觉这个小脉冲应该就在600ms里出现的,这个小脉冲出现时间低于600ms,一闪即过的感觉,(然后在600ms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别的了),另一个图是我前面说的放大电路,

楼主:
前端的HCF4051BE及电阻组成的电路

网友B:
用软件对端口连续查询就行了

    百mS级对MCU的指令速度而言是非常宽裕的。不过楼主的设计思想和表达都需好好提高一下,从成本和使用效果上来说,你的这个设计根本无可取之处,虽然用多个比较器来分段监测电压是可行的,但不具备成本和性能优势。

楼主:
好, 我试一下

网友C:
14楼我看了好几遍才明白一点

真佩服自己的耐心,呵呵

但我还是没看到在600ms阶段的点平,好,咱假设是0,可能会有干扰,比如20mV,那你可以用个比较器,输出给单片,在信号高于于20mV时单片机工作,控制增益,否则不处理

我感觉你这好像是个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这个我做过,干嘛做这么复杂呢,用个有AD的单片,直接读取,信号的幅度值你都知道了,想干什么都可以

PS:"无利不起草"这话没错,但在论坛上这样的交流算不上起草,这只是技术交流,谁也有不懂得问题呀。大你要是让别人帮你写程序,设计电路,“利”是必不可少的。呵呵,还有我7楼说的话别当真,只是一句玩笑。如果我的回帖对你的设计有帮助,你也不用惦记着给我报酬,呵呵

楼主:
18楼您好,呵呵,让您见笑了,我得加强一下我的表达能力了

400ms期间的信号就是图中的输入波形从出现到消失的过程,这个输入波形消失后,立即出现一个脉宽很窄的小脉冲,这个小脉冲就是在400ms结束,600ms开始时出现的,所以说,在600ms期间就是一开始出现一个瞬间的小脉冲,然后它就是高电平了,不是说单片机在读外部数据时,应该在I/O口全置1吗,

楼主:
八个比较器的输出问题

我测了一下几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低于1.25v,可是它们的输出却都是负脉冲(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你的运放用的什么型号

双电源的运放在单电源的时候会工作不正常,原来负脉冲是低电平的意思,⊙﹏⊙b汗

网友B:
输出电压要用示波器看

如果都一样,电路搭错了。

楼主:
guofan1943, 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过来的信号不在这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内,是不是读不出有效数据,但是,怎么才能让过来的信号适合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guofan1943

如果过来的信号不在这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内,是不是读不出有效数据,但是,怎么才能让过来的信号适合八个比较器的动态范围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型号,LM339,用的是单电源

楼主:
guofan1943,请教各位大侠

1.25v是直流电压,这个电路在反向输入端接直流电源,当反向电压高于正向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当反向输入端电压低于正向输入端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图中的波形(输入波形)我该怎么处理呢,该波形经过一个开关和一个电容,然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你还是没弄明白基本原理

电阻分压网络是怎么构成的?再看看你的电路,计算一下,别说你不会用欧姆定律。

网友B:
怎么得出这些数值的?

连回路都没有……

楼主:
对了,上次我记得你用1.25V算的,是不是和你说回路有关

我是用“V信”(V信是过来要处理的信号)算的, 上次我记得你用1.25V算的,是不是和你说回路有关 ,这个电路是将过来的信号经几个电阻分别接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1.25v是直接接到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你是不是将电路两个输入端看反了,
我还得看看这回路问题

网友B:
呵呵,你又记错了

俺从不帮人“计算”,渔授鱼售是俺的原则。

楼主:
哦,对不起,是我记错了

楼主:
guofan1943 2

图中是八个比较器,我想用它感应信号的大小,然后控制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做输入,当正向端电压大于反向端电压,比较器输出1,反之则输出0,我处理的信号(图中的红色波形)是断续的,信号发射时间是400ms,停600ms,这是一个周期,用图中输入的波形,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33楼的图

楼主:
guofan1943 4

楼主:
楼上电路 1

楼主:
各位高手 帮个忙吧

楼主:
又碰壁了

现在我对这几个比较器还是没弄明白,输入图中的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最大电压才达到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值,现在弄不清楚这个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是什么关系,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

这个电路到现在,我弄了有四个多月了,感觉对它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怎么也没弄清楚它的输入与输出的对应关系。
1.开始以为它是并行比较式AD转换器,可是这个电路多了一个比较器,另外它还将输入的被测信号分压后送入各比较器的反向端,而参考电压直接接到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并行比较式AD的原理是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压后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端,将被测信号直接接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
2.网上有高手说这是个电平指示器,然后还有高手告诉我用可调直流电源加到信号输入端,再调电源电压的大小,做完感觉不错,结果和我想的一样,就像是一个并行AD转换器,直流电源电压的范围是4伏到1.14伏,可是我这个项目的被测信号的范围是2伏到0.3伏左右,而且信号是交变的正半周期的正弦波(如图红色波形),这个信号的发射机还是断续的发射这个信号,发射400ms,停600ms,这个电路在八个比较器前端有一个四选一模拟开关,只用了两路,这个项目即要检测信号信息,然后来调整增益(使信号波形不失真或是统一信号的动态范围),还要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显示电量的高低。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我看的是郭天祥老师讲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可以用C语言控制单片的各个I/O口,控制单片机的定时器及其中断系统,曾做了一个简易的时钟,后来我感觉我挺走运,没什么经验就找了一个单片机开发的工作,接了这个项目,现在差不多我能使的招都使了,四个月来上网也没搜到与这个电路有关信息,做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挺无奈的,今天写了这些,我也是从头到尾看一下这个电路,也想想我在做单片机开发的这段日子里,我到底对单片机系统开发了解多少。还是那句话,请各位高手有空再看看这个电路,指点小弟一下(无论是从方法了还是从这个电路上),这个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到底是什么关系。小弟先谢谢各位高手了2

网友C:
都一个月了还没解决啊,⊙﹏⊙b汗

网友C:
我4楼说的你看了没?

网友C:
4楼我说的你明白了你就知道输入输出关系了,都一个月了,我的天,几天突然想起来还有你这么一档子事,过来看看,还挂在这,不要灰心,开始学有挫折都是正常的

网友F:
怎么你到处发帖还没解决呀,你是不是就是一边检测电压,一边检测信号,然后用程控放大器对信号放大。对于你的图我看了前面开关你开始选择电压即监测电源,同时信号线也要接在中断中,400sm的信号应该可以监测到,当中断监测到信号后,就把开关打在信号这侧,监测信号就行了。至于后面的八个比较器,你把基准和信号接口换下后面就是个简易AD了。用他的结果来控制程控不就行了。不知道楼主是否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楼主老想着你的图中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不知道和你最终的目的是否有关。

楼主(2009-08-03):
auzxj(41楼)  您好   您4楼的问题以前我看了,我是这个想的,您看看对不对,我发现您好像是按正常的并行比较AD转换器算了,这个电路参考电压是1.25v(这个参考电压是没有经电阻分压的,所有比较器的参考电压都 是1.25v),输入信号得3伏左右,3伏的电压经七个电阻分压后,最后一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高于1.25伏,这时所有比较器都输出为0,这是我用直流电源做的实验。输入信号要3伏最后一个比较器才发生翻转,可是我这个系统的信号的电压有效值(或说系统的最大值)1.5v都达不到,而且输入的信号是正半周期的半波正弦波。我算了一下您4楼给我举的例,1.25v后面的算式(1.25*21.5/19.5)的结果是大于1.3v的,算到最后一个比较器时,开关过来的输入电压要大于3.5v。

楼主:
45楼 您好  您说“你把基准和信号接口换下后面就是个简易AD了。”我抄的是别人的板子,您说的方法我试过结果不行,现象和样机不一样。“楼主老想着你的图中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不知道和你最终的目的是否有关。”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电路感应信号的强弱,知道这个电路的在信号强弱变化时输出什么,就正如你说的,知道它的输出是怎么回事,“用他的结果来控制程控就行了。”所以我想知道它的输入出输出的关系

网友C:
我败了,我亲手给你算输入输出关系:
      Vin<1.25V,OP1-OP8输出全部为1
1.25V<Vin<1.38V,OP1为0,其余为1
1.38V<Vin<1.54V,OP1OP2为0,其余为1
1.54V<Vin<1.73V,OP1-OP3为0,其余为1
1.73V<Vin<1.99V,OP1-OP4为0,其余为1
1.99V<Vin<2.34V,OP1-OP5为0,其余为1
2.34V<Vin<2.83V,OP1-OP6为0,其余为1
2.83V<Vin<3.58V,OP1-OP7为0,其余为1
      Vin>3.58V,全部为0

网友C:
你46楼说的我看了好几遍,我哭了。。。。。

楼主:
呵呵,auzxj 您好,我46楼不是说了吗,这个系统输入信号的最大值才能达到1.3几伏。而按我们的想法算信号要达到3伏多,我抄的是别人的板子,那个样板输入信号的范围是从零点几伏到1.3几伏,这个范围的信号加到比较电路上,然后用输出去控制增益,现在就是不知道从零点几伏到1.3几伏,这个范围的电压加到比较电路的输入端,这八个比较器是如何反应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从零点几伏到1.3几伏,这个范围的电压加到比较电路的输入端,这八个比较器是如何反应的。”
我48楼都给你列出来了你还在说不知道!!!!!
     Vin<1.25V,OP1-OP8输出全部为1
1.25V<Vin<1.38V,OP1为0,其余为1

你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的表述能力需要锻炼,理解能力也待加强啊

你的表述要注意两点:1)、条理,2)、简要

你很多话我看了好几遍都看不懂,我也菜鸟过,现在也算个中级菜鸟,很理解初级菜鸟的心理,我才能有耐心看你的描述,这里的牛人才懒得琢磨你的晦涩的表述呢

我砖拍的有点狠,别忘心里去哈,O(∩_∩)O哈哈~

楼主:
呵呵,auzxj   您好。 真的,我这方面的确需要加强了。您用砖拍我,让我明白了很多,谢谢您 呵呵
通过您的提示使我进一步的认识了比较器组成的电路,您的算法我曾经也做过实验(用直流电源做的实验),按您的意思是说,八个比较器在我的系统中只有一个起作用,因为我的系统输入的信号电压范围是零点几伏到1.3几伏。我现在的问题是 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在零点几伏到1.3几伏,这个范围内的输入信号,如何用“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来表示,然后用单片机读这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感应信号的大小,再去控制增益。那个样机用了八个比较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还不简单吗,把信号放大,放大三倍差不多,再进比较器

网友G:
還在研究中?????

网友C:
楼主怎么没下文了???好歹反馈一下啊

楼主:
哦 auzxj 您好,看了您52楼说的话之后,我做了一下实验,我有以下几个发现和问题:
      我编了一个用按键来调整增益的程序,放到样板上,开始时将增益调到最大增益,探头与发射机的距离也相对较近,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是失真的,这时信号电压是2.4V左右,系统一共是八个档位,只有一个档位信号是不失真的,这时信号电压是0.7V以下(用正常的程序及样板的硬件,在信号不失真的档位时,信号电压是1V左右)再调小一个档位,增益就太小了,示波器只看到有微微的幅值,通过这个实验,我感觉正常的样板系统是通过检测信号是否失真来调整增益的。
1、图中红色波形的最大电压也能达到2.4V左右,但是这时信号是失真的。系统只有一个不失真的档位
2、以前我总是说用这个电路检测信号的大小或者说检测信号的强度来调整增益,我现在弄不明白这个电路开始是通过检测信号的强弱来调整增益的,还是通过检测信号是否失真来调整增益的?通过我上面的叙述,您感觉他是通过检测信号的强弱来控制增益的,还是通过检测信号是否失真来控制增益的。
3、检测信号的强弱时,当信号失真对检测是否有影响?
4、这个电路能检测信号的失真吗?

网友C:
郭凡同学,可能是我的耐心不够,你55楼的话第一段我就看不明白,这个项目你自己很清楚,但不要认为我也跟你一样的清楚,你说的什么“探头”“发射机”我不知道是什么,“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是失真的”这个信号是那个信号?还有后面的一切的一切,只有你自己知道。
您能否从我的角度考虑问题?你想一想,你描述的这些,对旁观者来说,他是否能理会?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悟性很低的人。
我很想帮你,但我看不懂你的问题!助人为快乐之本,但看你的描述我很痛苦。。。。。。
或者站内信把你的项目要求和你的解决方案详细的描述一下,先让你身边的一个和你这个项目无关的人看看,要是他们清楚你的描述,你再发给我,看我能否帮上你的忙,good luck

楼主:
auzxj 您好,您跟这个问题能跟到现在,而且还要揣摩我说话的意思,看的出您很有耐心,您上次已经和我说了这个问题(我在说明问题时,没有在对方的角度考滤问题),我没改,我很惭愧。
是我太急于求成了,结果适得其反,呵呵。我看过您在21ic里问问题时的叙述,我学习一下您的叙述,看您能不能看懂,我开始学,可能在叙述过程中还有原来的味道,如果您还是看不懂,看您方不方便把您的QQ号给我,如果可以的话,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和您语音聊聊这个电路,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晚上也可以,当然我不会白占用您的时间,现在就我一个人弄这个电路,也弄了好长时间了,可能有人给我点建议,我就有想法把这个电路弄懂了。
看得出,您不像您说的那样是一个菜鸟,很菜更不是。

楼主:
让我想想该怎么说

楼主:
整体电路图与其中的整形电路

楼主:
第一个图解释一下整形电路中的芯片HCF4052BE

第二个图为CPU音响显示电路

楼主:
电路图在帖子的第三页

1、此系统通过探头感应发射机发射的微弱信号经前级放大、二级放大,通过HCF4052BE双四选一模拟开关进入整形电路,整形电路的输出接CPU(单片机AT89C52)P1口。
2、图中HCF4051BE的电路相当于一个电位器,用单片机的P3.0~P3.2口控制HCF4051BE的三个控制端,来调整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控制增益的大小。
3、图中HCF4052BE的电路相当于第三张图中的开关,单片机P3.5口控制芯片HCF4052BE的9脚,当P3.5=0时接探头感应的信号,将探头感应过来的信号送到整形电路中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当P3.5=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这根线的电压为2.05v,将这个电压送到整形电路中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通过单片机处理送到液晶上,显示系统的电压。
4、整形电路,就是那八个比较器的电路
5、CPU音响级显示电路,整个系统用单片机控制,系统开机时,单片机控制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使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最小,系统的增益调到最大,这时探头感应的信号通过两级放大电路送到八个比较器的输入端,然后用单片机读八个比较器的输出,感应信号的强弱或者说感应信号是否失真来调整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从而达到自动增益的目的,调整到合适的增益后,当探头感应到正常信号时驱动蜂鸣器发声,并在液晶上显示信号强度。
当探头到发射机的距离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移动时,探头感应的信号强弱会有所变化,这时单片机和那八个比较器就要根据信号的变化来调整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使系统绐终处在正常的增益状态。

楼主:
auzxj您好,您再看看我上面叙述,看能不能看懂我的叙述,如果能的话再看一下这几个问题
1、以前我总是说用这个电路(八个比较器的电路)检测信号的大小或者说检测信号的强度来调整增益,我现在弄不明白这个电路开始是通过检测信号的强弱来调整增益的,还是通过检测信号是否失真来调整增益的?
2、检测信号的强弱时,当信号失真对检测是否有影响?
3、这个电路能检测信号的失真吗?

网友C:
我大体明白了你的意思,着类似于自动增益控制。

你是想让信号尽量放大,又不至于放大到失真,这是可以做到的,算法也很简单,你可以这样做:首先开始时把增益调到最小,然后一级一级的提高增益,直到提高到刚好失真,也就是临界,然后增益倍数降低一级

你这个系统设计过于复杂,这不是最优的方案,建议你找个有AD的单片,那八个比较器就可以省了,还可以裁掉一大部分电路,能用简单的方案为什么要选复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