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子母机拨号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我请问一个问题:
    我用子机拨一个13x的电话,子机什么时候把号码发送到主机,以什么方式发送呢?

网友A:
这要看具体设计

而且具体过程数字的、模拟的截然不同,无法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步步高的无绳电话,它是射频是48M左右,我是想知道无绳电话在拨打外线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把DTMF信号发出去的.

楼主:
我的本意是想获得无线电波中的电话号码?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子机发出的无线信号获得拨打的电话号码,问题是我不知道子机什么时候把DTMF信号发出去?

网友A:
48M的是模拟结构的

按下按键DTMF信号立刻发出。

楼主:
我把信号收下来观察了以下.

    它是这样的:先把子机上的拨号键按下,主机应答子机后建立连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主机上的使用LED变亮,表示子机已经占用主机,这个时候我在子机上开始拨号,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建立了连接,我的说话声音已经可以通过子机发送出去了(这个是我直接采集48M信号观察到的),当我拨完一个手机号码,我会在子机中听到拨号声音,问题就出来了,DTMF拨号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呢?

网友A:
不是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么?

所有模拟制式的无绳电话都是立刻发送的,你在电话线上并一部话机监听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不好意思,确实不懂.

   是按一个数字发送一次吗,发送完一个号码(11位)后再有主机一起发送吗?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我前面提到,只要子机和主机连接上之后我的一切声音信号都要通过空间发射出去,怎么区分是DTMF和我的其他杂音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DTMF的哪8个频率是在载频的哪个地方(比如载频是48.325MHz那么DTMF频率信号相对这个载频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A:
按一次键发一个码,主机则直接转发到线路上

    DTMF信号的调制方法保证了自然界无法发出,只要信号的信噪比合适,解码器自然可以不受其它声音的干扰。你的另一个问题则无意义,对模拟信道而言,任何音频信号都是在载频上直接调制的,你需要先对DTMF和无线通讯有个最基础的了解。

楼主:
谢谢你的继续关注.

   在你的指导下我知道DTMF是1个数字一个数字发的.
   那这个DTMF信号在载频上是FM还是AM呢?

网友A:
这个频率下都是调频的

楼主:
chunyang,早!

   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子机每拨一个数字号码,都会发送一个FSK信号,这个是对的吧?

网友A:
模拟机不讲什么FSK、ASK之类的

称调频或调幅。

楼主:
对不起,我还是有点问题想再请教?

  我发现FM调频收音机,如果频率是100MHz的,我搬移到0中频的时候信号会出现在负频率上,那么对于我们的DTMF,如果频率在48.325MHz上,那么我们对应数字1的两个频率点相对于48.325MHz在什么地方(或则数字1的两个频率的绝对频率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你根本不必考虑这些,方向性错误

    DTMF信号是音频信号,本身没有什么0和1,即使使用软件解调,也不必关心什么载波频率,解调是在基带上进行的。

楼主:
我是用IQ解调的

   开始我用高速AD采集48M的模拟信号,再混频处理,最后得到频谱,由于我不知道DTMF的频率相对载频的位置,我不好确定具体频率值,这样我不好获得号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