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07-09):
本人对无线不了解,在使用SmartRF Studio来配置CC1101时遇到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忙,先谢啦!
问题如下:

CC1101在通信波特率(9600bps)和无线频率(433M)确定的情况下,如何设置frequency deviation, channel width 和 Receiver Channel Filter Bandwidth?

网友A(2010-07-30):
楼主有答案么

网友B(2010-11-25):
有人知道怎么设定这个频率值,就说说吧,看他挺迷茫的

网友C(2011-03-29):
采用默认值即可,这是射频工程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