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接收

楼主(2009-07-09):
无线电接收一般结构是如上图,其中“混频”是个非线性过程,会不会损失比较大
如果改成下图这样的,这样避免了原来的结构中的“混频”。但不知射频的“带通滤波”和“检波”是不是不好调试。
哪位知道有现成的这样的东西请给介绍一个。谢谢

网友A:
将高频信号直接放大到足够的强度对放大器的要求非常高

    变频是为了应对器件的工艺限制,如果是理想器件,变频当然毫无意义,但可惜,理想器件不存在。
    简单AM收音机就有楼主所及之结构,最原始的有源放大收音机就是这个结构,称为直接放大式收音机。楼主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相关知识,可搜索收音机的发展历史。

网友B:
前一个月做了个直放的

三管,收一两个台,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见到有些直接检波的片子,叫RF Power Detection的东西,但是不太明白,它说输入可以几十M到上G Hz,如果不加滤波器或者放大它就能检波所要的频率?反正手册上没有说清楚。另外它是对数放大

网友A:
那些芯片只是检测场强,并非接收信号的基带内容

要求自然不同,直放毕竟简单、成本低。

楼主:
chunyang你好

其实我是想采集信号做些理论仿真,所以来的信号越直接越好,但是以前主要做软件,RF基本没概念
我看你做Cy系列,但是好像把信号已经数字化了,有没有保留模拟结果输出的

网友A:
如果想做软件无线电也不是这么做的

    软件无线电在信号经过适当放大后再经滤波器直接AD,无需检波或鉴频。数字信道本身不会保留直接高频信号输出,这样做没有意义,你应该先对无线电收发信电路有个相应的了解,即使做软件无线电也要掌握各类无线电接收系统的结构和原理,否则最多只能停留在低级程序员的层次上。当然,在别人搭建的总体框架内,普通程序员是可以完全不了解相关系统知识,就象Windows的底层编程人员并非都懂得操作系统一样,看你自己的定位了。

楼主:
明白

但是直接射频AD对AD以及后面的DSP等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想这样子做个简单测试,主要是个人兴趣玩玩,AD(低速)我们有的,前端也应该便宜

楼主:
前端最好能找现成的

网友A:
你做成这样就成了直放机

性能非常差,后面的AD和数字处理不会带来任何性能上的提升。

楼主:
性能差是否是因为RF器件的前端处理不如中频器件?

性能差是否是因为RF器件的前端处理不如中频器件?

网友A:
不是

是信噪比问题,因元件特性参数的限制,直接放大因信噪比的限制无法取得足够增益,楼主应该先搞清各类收音机的原理及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