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能否用于定位,精度在多少?

楼主(2009-07-15):
听说 zigbee可以定位,但对于精度一直没有多少的概念,昨天亲自体验了一把,用的是武汉的无线龙,但是对于其定位精度,感觉很迷茫~~~~
CC2240设计了个田字节点(9个节点),但是拿着2个CC2241 在其中行走,发现存在“跳动”,且明明同一个人拿着走,却发现两个信号源却有时不在一起,甚至相差在10米距离以上~~~~~而其用无线龙的软件5秒才刷新一次坐标,刷新速度有点慢??!!主要是精度到底可以做到多少??
谢谢各位赐教~啊~~

楼主:
是我的方法错误还是Zigbee本身的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使用受限明显

    传输多经和移动对定位的影响很大,定位精度取决于信道物理品质、信号源密度、环境和算法,跟Zigbee本身关系不大,只是开发时底层协议可以不必关心而已,但自行编制底层协议(这里指传输层)的话,任何高频系统都可以基于同样原理工作。

楼主:
谢谢 chunyang~~

“但自行编制底层协议(这里指传输层)的话,任何高频系统都可以基于同样原理工作”---是不是说,任何高频系统比如nrf自己定好底层协议的话也可以做到定位?

楼主:
有没有成熟的定位系统方案?

功耗低,定位精度高~~~类似的定位方法应该是什么呢?还是有比较成熟的产品供应??

楼主:
以往看到国外的影片精确定位怎么实现的?

比如“越狱”中有这样的情节,脚环上带的精确定位系统,是什么定位呢?
GPS??----耗电好像很多??而且不能有遮挡;
GPRS??---功耗好像也不低??
Zigbee??----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电影电视里的定位是“导演定位法”,精度、适用性等无限

    剧情需要怎样就怎样,跟现实生活无关。射频定位法主要基于多点矢量场强测定法,只要信道带有场强输出特别是数字场强输出就可以实现,跟用什么传输层协议无关,但实用性不佳,受环境制约太大,与基于卫星或移动公网的定位技术相比在实用性、适用性、定位精度等硬指标方面根本无从比较,但实施成本特别是在硬件成本方面相对低廉,作为实验性研究或特殊场合下的应用是可以的,产品化则行不通,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

网友B:
Zigbee还是很虚的!呵呵

不怎么实用!!!

楼主:
结论:zigbee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精确定位??

由此可否得出结论:目前zigbee仅能用于无线信息传输,不能用于精确定位,至少目前国内没有做出过精确定位的市场化产品?????????????
zigbee目前做定位还行不通???

网友A:
不是无法实现定位而是无法实现普适性的无线定位

原理所致,跟国内国外什么的无关。

网友C:
zigbee定位做不了产品

问题多多, 学生学习做实验写论文可以

网友D(2009-08-16):
刚好要做这方面的项目啊 关于石油传输检漏滴!!! ……

网友E(2010-08-09):
用zigbee定位根本没法实用,影响定位准确的因素太多。

网友F:
我觉得先将GPS研究透了再说吧。

网友G:
zigbee定位到目前为止是一种很不成熟的技术,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网友H:
由于zigbee定位要采用对信号RSSI进行测量,而这个2.4G信号RSSI数值受到环境,墙壁等影响太大,所以很难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对它进行精确建模 R=f(dBm)。甚至可能有a1节点的在参考节点 A处的RSSI小于参考节点B处的RSSI的情况。所以在系统有定位要求时,如环境影响太大应该与其它识别技术想结合。欢迎做引行的朋友与我讨论,我乐与听到大家应用中发现的问题,谢谢,我的QQ810196100.本公司不是成都无线龙噢

网友I:
感觉不会很准。

网友F:
shgxx015,你跟成都无线龙有过节?
另外,用信号强度来定位,怎么校准?这个定位应该是移动设备吧?

网友H:
主要是LZ用无线龙的来测,我要是无线龙的不让ZL气死,加移动设备就不是ZIGBEE技术本身的的功能了,不如直接用GPS好了,可是GPS无法把你要传输的信息传送出去。而且你跑到山洞中GPS也拿你没招,不然本拉丹早让美国人找到了

网友J(2010-10-13):
德国有一个IC 可以做到2米的精度(宣传说).

网友K(2013-12-10):
目前ti说法能达到0.25m,我觉得很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