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制作问题

楼主(2009-07-17):
经常看到PDF上写着类似 L1 =24 TURNS,NO.22 AWG wire on a T12-44 micro metal Toroid core (-124 pF),因该是用美制电线标准AWG22 绕24圈。线圈的直径应该是多少?这样的电感应该怎么绕制呢?

网友A:
在网上可以搜到相关标准文档

不过现在器件供应已经很便利了,还是直接买成品好。

网友B:
..

那个磁芯是美国微金属公司的,MICROMETAL,可以去找资料
去看那个磁芯的AL值,看了就知道你的电感式多大了,同时那个材料可以工作的频率也可以知道。按他的命名标准,你这个应该在几百千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