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探讨】现在的手机怎么那么厉害呢

楼主(2009-07-18):
    现在的客户太他妈的难缠,净是你休息的时候骚扰或来事,所以周末休息的时候,想把手机扔金属盒里(依据电子屏蔽原理),想弄个“手机不在服务区”假象,因为不能直接关机,省得客户、老板等反响太强烈。
  岂料拿个装茶叶的金属盒把手机装好,盖上盖子,用座机一拨,还他妈的能拨通,真是服了。
  难道几十年前发现的电子屏蔽理论,面对现代的‘高科技’手机就这么被推翻了?郁闷
  请教各位大侠,要达到上述的屏蔽目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A:
金属盒装好后要接地

网友B:
不是什么手机厉害,是你对“屏蔽”的理解有问题而已

    屏蔽首先要求整体封闭导通,不得有绝缘甚至电阻率变化很大的地方,普通铁皮盒子不是整体浇铸成的,折合处和盖封处的导电性能很差,对电磁波而言到处是“缝”,否则屏蔽房岂不是很容易建了,哪还要动辄百万、千万的投资?另外,因常用金属导体材料是有电阻的,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屏蔽理论就该知道,即使屏蔽是全封闭的,因导体电阻的存在也会有“微发射现象”即导体电阻导致电磁场下的电势差,而电势差则在导体中形成一根根“天线”,天线每次转发虽然会有损耗,但仍会使电磁波得以一定程度的穿透,当然,屏蔽厚度到达一定程度后电磁波会衰减到极弱的程度。
    手机的发射功率峰值是2W,基站的发射功率则在十几到数十W,想在信号条件良好的地方进行屏蔽需要在真正理解屏蔽理论的基础上自制,这虽不是什么难事但根本不必如此,在开机联网状态下直接拆掉电池使手机停止与基站的“握手”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我确实缺乏无线电方面的基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谢谢!

网友A:
地平面形状和尺寸对辐射的影响

网友A:
文字说明

网友C:
运用手机的“飞行模式”,外界就打不进,哈

如是

网友B:
支持“飞行模式”的手机还不多。

楼主:
家里NOKIA的有飞行模式

但我用的PHILIPS还真没有飞行模式哦

网友D:
在开机联网状态下直接卸电池

只能短时间管用,过了一定时间就提示关机了,好像是升级了系统后改了,原先确实管用,现在不行了,不信试试,具体过多长时间由超出服务器改为关机不清楚,好像过了两个小时就改了

楼主:
确实如10楼所说

‘无法接通’一段时间后会自动转到‘已关机’状态

网友E:
偶上次试过,防保险柜里就行了

保险柜又厚又结实,
手机放里面后,立刻变成无法接通,
当然,会有过一段时间变成关机的问题,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要拿出来一下。

不过现在有些手机有这个新功能,
它能给基站发送正常的“心跳”信号,但是每次基站有电话要找它的时候,它都不理。

网友F:
呵呵

呵呵,家里没孕妇吧,用孕妇用的防辐射服一包,保准是无法接通。

网友B:
如果运营商更改系统设置,屏蔽就无法回避判定关机问题

和拆电池是等效的。

网友G:
chunyang太强悍了,神人啊

我觉得精通无线得人真是造化得产物,环境,名师,兴趣,研究无线的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啊,那些测试无线性能的仪器,都是十万为单位的...

网友H:
开机状态下拔电池

好像是一部电影里这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