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筛选。求助

楼主(2009-04-01):
开发的一个产品,所有工作都依着TC35模块。所以模块工作稳定性成了核心问题。
现有部分客户反映“模块找不到网络”。
1.有些客户经过更换天线后可以解决问题。
2.有些客户只有更换新设备(模块)后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从客户返回的问题设备,在公司也测不出问题所在。
全部问题都出在模块上。现在市面上出售的都是二手TC35模块,更让人不省心。曾经把TC35更换成TC35I模块,问题也没有明显的解善。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筛选模块的方法。
用AT+CSQ查信息质量,跟本不能反映问题所在,可以认为失败的解决方法.

发帖的目的是希望有高人能提供些思路。小弟先谢了!

楼主:
有问题才能工作乐趣

不要沉了

网友A:
二手货的质量无法保证,谁知道在上家和商家那怎么着了

换新品,这是唯一之道,另外注意严格设计电源并保证EMC特性。

网友B:
试试这个办法

人为降低信号质量,比如天线上加衰减器,然后测试,通不过的淘汰,通过的拿到产品里用

楼主:
谢谢支持

谢谢各位的支持!
希望有更多的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支持

1.电源及电路EMC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因为之前由于电源及EMC处理不当,搞得有时发信息都存在问题。
2.信号衰减很难把握,没有具休的标准,要通过大量的测试。也是个方法吧。

网友C:
用二手的肯定是没有保障的

用二手的肯定是没有保障的

信号不好也有可能是当地网络信号不稳定造成的,有些地方可以建议用户采用高增益的天线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