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源开关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28):
我在三极管9013的集电极加载12VDC,本来想通过单片机I/O口,来控制三极管基极的打开和关闭。但是在三极管基极加载3.3V的电压后,9013的发射极输出才3V左右,远远达不到12V。请问一下大家问题出在哪?是基极输入电流不够吗?但是我尝试,用直流3.3V加载到基极,好像三极管还是没导通,奇怪。有没有更好的电源控制开关的方法?谢啦^_^

楼主:
我本想使用继电器

我本想使用继电器,但是继电器的电源输入电流大于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会降压,可能达不到自动控制的要求。

网友A:
在9013的基极接上拉电阻上拉到12V,然后再用

另一个9013的CE并联在前一个9013的BE上,B由你的IO控制。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是个射随器

网友C:
这当然不行啦

想想晶体管基本原理吧,发射极与基极间的压差恒定为0.7V。
用低压去控制高压最好用两个晶体管,一个做主开关,用PNP管,一个做驱动,根据正负逻辑选择NPN或PNP管即可。当然也可用圈圈的说的第一个办法,但不推荐,特别是要过高压脉冲检测或有高可靠要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