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模块奇怪的问题,请高手指点!有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07-01-03):
我最近需要使用MC55与电脑连接发短信,电路非常简单!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个很奇怪的问题:
    在MC55模块不加天线时,安上SIM卡,发送AT命令MC55有反应,而且可以读取SIM卡中的信息!但是SYNC信号始终为低电平!
    但是当加上天线后,上电启动10s左右后,模块就没反应了,任何AT命令都无效!CCVCC上的2.9V电平也只能保持10s左右!也就是说模块在加了天线10s后就自动关机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我把原理图和PCB也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电源模块电路

电源模块电路

网友A:
又是典型的EMC设计问题

不接天线,模块的PA不会工作,也不会联网,SYNC自然不正常,但模块会进入保护性工作状态,非联网操作是可以进行的。接上天线,模块启动时电流大增,造成系统EMC特性变劣,使模块无法工作,你的开关电源设计及布局走线显然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把电源线布粗、电源输出靠近模块,加上电容

网友C:
电源供电不足导致的

先把你的IC7加大看看,用个2200uF的,如果是这个问题,可以确认电源部分要改进一下

楼主:
可是电源的幅度没有变化的呀!

谢谢各位指点!
加了天线后,加电后看VCC的幅度没有变化的呀!
目前情况下我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C:
Re:

用什么看的?不会是万用表吧

楼主:
示波器看的!

当然不是了用万用表看的,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A:
问题是电源的噪声,而不一定是跌落

首先,你的电源供给能力必须满足2A。

楼主:
帮帮忙啊,怎么改进电源的波纹呢!

我把电源输出直接用导线连接到MC55的电源,外加了一个小电容滤波!把1c7换成了100uF的,症状没有任何改善!
我看了一下电源的波纹,峰峰值差300mV左右!
请问一下,我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A:
那能用才怪

开关电源的设计与线性电源不同,加大滤波电容有一定用处,但未必能解决问题。你可以先加大滤波,100uF对2A的电源而言实在太小了。另外注意开关电源取样回路的噪声设计,这是DCDC设计的关键,直接影响到纹波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