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自制JLQEX/40液晶显示气体流量积算仪的手动操作器?

楼主(2007-01-04):
这种积算仪的手动操作器接口有9个针孔,就和电脑鼠标接口相似,但它只有5根通入内部进行控制的控制线,短接任意两根都不能进行修改操作,这样的话,该怎样自制JLQEX/40液晶显示气体流量积算仪的手动操作器呢?

网友A:
应该是用协议通过通讯实现的

你必须拥有相关资料才行,或者说,有一个操作器成品,通过监控其接口状态来获知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