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加长以后设备不能识别,如何解决啊,请教!!!

楼主(2007-01-04):
我做的步骤如下:
   1、 用10米线(且叫做A线)连接设备,可以识别。
   2、 用一根完整的20米长线(B线)连接设备,可以识别。
   3、 用两根10米线(与A线不同,称为C线)连接,中间用转接头连。无法
       识别设备。

   开始以为是长线影响电源电压,于是测线阻和电源电压,得到以下结论:
      C线的线阻比A线和B线还要好一些。在设备一侧量电压,用C线时要比其他两种线稍高一些(三种情况下所测电压均约为4.7V,满足设备要求)。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做了一个升压电路,电压升到5V。加上去以后现象如下:A、B线仍好。C线时好时不好。

   拜请各位大侠相救!!!

楼主:
帮帮忙,谢啦!

另外,这种线(C线)的质量应该没问题,用一根是好的。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吧,因为我买了一大堆这种线。退是退不掉了,老板要罚款了。郁闷啊

网友A:
你的接口有问题,而非线有问题

线阻及接触电阻对电源影响不大,但接口的接触电阻却影响信号的传输,直流和交流是不一样的,找合适的接口吧。

楼主:
谢谢!我试试换接口

楼主:
我把线改成17米,就可以识别了

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什么?线的分布参数的影响,还是干扰呢

楼主:
哪位大侠能给出这样的线的电路模型?

谢谢啦!

网友A:
模型是线路的串连等效电阻、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的串并连

串连等效电阻使电平损耗,分布电容和电感影响信号的相位和成分。

网友B:
对于C线,

由于有接头,其电阻是不连续的,对于高频信号可能会有较大的反射。可能的话,连接设备,用示波器量信号,看看信号质量如何,看看在设备侧接口加匹配电阻是否可以吸收反射

网友C:
楼主的设计方案有问题,即使产品做出来也不能保证质量!

USB线用于20M的传输?
用TDR测下差分阻抗,看看你的cable能不那个满足最基本的阻抗要求.

网友D:
降低传输速率 还要减轻设备功耗

降低传输速率 还要减轻设备功耗

楼主:
谢谢各位!

正在改用低功耗的芯片,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建议lz看看usb的规范

规范中明确写明了usb的可靠传输的长度!!如果线太长,估计要用usbhub来进行多级连接!

网友F: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