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F接受不到信号!我改检查哪呢??不动这个!

楼主(2007-01-05):
(无正文)

楼主:
这是板子上的!SHT2272解码!

网友A:
随便说两句

这个接收电路无外置中频滤波器,估计其内部使用了RC带通滤波器作为中频滤波,不会有太好的选择性,由于RC带通的频率不高,故中频频率在百K量级,镜频抑制度也会比较低。
收不到信号,要检查以下两点:
1、RC带通滤波器的参数 f。是否与接收频率+/-本振频率相匹配;
2、天线输入回路是否准确调谐在接收频率上

网友B:
3310的中频滤波器是内置的

该芯片本来就定位于低端,是市场上最便宜的廉价接收芯片之一。
收不到信号首先要检查本振频率是否正确,其它注意元件参数是否正确,元件是否可工作在315M下等,具体检测可用500M的高频示波器看电路各部分的信号波形,注意发射机在检测时要连续工作。

楼主:
pt2294替换pt2262 接收用sht2272!

也就是pt2264和sht2272配对是否可以?

2264:1.2M   2272:2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