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模块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在登陆上网络且建立TCP连接后,可以收发数据,但大概10~20秒后就收到模块发来类似TCP ERROR.PDP DEACT的信息,连接被断。
换机器及模块均无效。
但是换张sim卡,故障消失。故障卡换到其他机器同样存在此故障。
同样sim卡能工作数个星期,但是数个星期后又有故障机器出现。又得换卡。
这样的故障根源在哪里?有何修正方法,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恐怕你的卡要充值了

这与运营商有关,最好问问他们。

楼主:
包月卡,集团用户,移动说永不欠费的。

感觉应该是移动的问题。已经要求移动解决问题了。
但是还是想尽量查查自己这边不要有问题。

还要请问,模块1天掉电复位个10次以内,会对寿命有显著影响吗?(保证2年不坏即可)。

感觉移动的人菜的很。

网友A:
那要看电源的设计

如果电源质量良好,上电暂态无过冲,对模块的寿命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B:
RE

SIM卡电路中要有ESD电路

网友A:
要区别对待

像手机这样存在经常性更换SIM卡可能性的应用一定要加ESD,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业模块应用则不必,现场更换SIM卡时,如果在静电高发时节,注意先放放电就行,不过对于设计合理的工业应用而言,接地是必须的,故而拆卸过程中就算带静电也放过了,除非你非要让“袖手旁观”的人来换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