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IM300 接收TCP 数据?

楼主(2007-01-16):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IPSTART="TCP","202.11.11.11","8080"
OK

CONNECT OK

at+cipsend
> Is SIM300 To PC
SEND OK
发送没问题。
但就是接收不到数据?
TCP 按datasheet 说是直接输出串口的,但现在就是收不到???

AT+CIFSR

10.100.24.125
取得的是内网IP,难道数据没到模块?????
哪又为什么呢?移动不可能开通了GPRS 而不给我接收数据吧?????

查的都没头绪了,闷!
哪位大侠搞过提供点思路。

网友A:
****

不能只看sim300模块提示发送成功,就能保证接收成功,要用tcp应用软件实际接收数据来做测试。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

网友B:
得到的一定是内网IP。

楼主:
是PC端搞错了,这种做法本身没问题。

因为要公网IP测试,所以只能请求别人帮忙测试,出了问题比较麻烦。
有没有自己没有公网IP ,可以用其他软件来自己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