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回音问题

楼主(2007-01-21):
本人用SIM300模块做车载免提电话,但通话时回音较大,请问哪位大虾知道这三参数(AT+ECHO=(voxGain),( minMicEnergy) ,( sampSlncePrd))应该设多少合适?

< voxGain > =?
< minMicEnergy >=?
< sampSlncePrd >=?

谢谢!!!

网友A:
要选合适的MIC解决

关键是指向性

楼主:
车内声音环境比较复杂

   车内声音环境是比较复杂的(见图示),简单的用指向性MIC不能解决问题,以前我有用过OKI7731处理回音,在比较宽敞的地方效果不错,但到车上就不行,觉得MC55的HANDFREE模式就不错,但他是半双工通话方式抑制回音,我想要请教的是SIM300模块有没有类似的功能设置,谢谢!

网友A:
模块具有什么模式,手册上会有清楚介绍

一般都支持免提模式的,无论基于什么模块设计,MIC的选择非常重要,不信拆开支持免提的手机,然后换个普通MIC在车内试试。

网友B:
瞎讲

有的人象我老大一样,不去亲自动手做,只会指手划脚瞎指挥,如果一个MIC就能解决车载回音问题,那几十万的DSP回声消除方案看来只值几毛钱了,俺告诉你怎么设
< voxGain > =32767
< minMicEnergy >=20
< sampSlncePrd >=4

网友A:
请楼上注意态度

    好几年前,GSM模块刚面世不久我就做过这种东西,我甚至详细测试、分析过多种MIC的“指向图”和距离—灵敏度曲线,选择合适的MIC并配合模块的合理设置,车内回音问题轻松低成本的解决,这种细化的工作楼上做过吗?再说,你会用几十万的回音消除方案在车载免提上吗?年轻人不要太毛躁,妄下断言是要不得的。

网友C:
如果是侧音..

有个消侧音参数的...at手册上有

楼主:
不是侧音

    不是侧音(SIDETONE),是扬声器回馈到MIC的回音(ECHO),一台车装上开免提对手机或固定电话都没什么问题,但两台车上同时开免提对讲的时候就一塌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