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出了问题!

楼主(2007-01-22):
我用485芯片75176输出485信号,再用无源的485转232转换头转成232信号,可是却收不到发的数据,仔细看了一下信号的电平,发现转换出来的232信号电平幅值为9V左右,正电平7V左右,负电平2V左右。除这外我再也找不到收不到的原因,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你先确定你的数据是否正确发到总线上

楼主:
发到了,用示波器观察数据是对的!

发到了,用示波器观察数据是对的!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电平问题,可不知道是哪不正确!

网友A:
可以将转换器的串口窃电通道断开,外接电源试试

楼主:
我用的就是无源转换器,485l转232

我用的就是无源转换器,485l转232,我总觉得只是小问题,可就是不知道出在哪了

楼主:
版主您在线,快帮一下忙吧!

版主您在线,快帮一下忙吧!谢谢了!

网友A:
所以才要你先确定是否转换器的问题

无源的都是串口窃电型的,有些PC的串口负载能力较差,可能会带不动,检测方法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另外,确定485是否接对。

楼主:
就是它坏了

谢谢版主!几天前我还在用485转232转换头,是好的,所以我就没想是它坏了,结果真是它坏了,也想过是它的问题,可没去检查,谢谢啦!

网友B:
做485通信

不推荐用75176,转换速度不够快,有时候往回漏数据

楼主:
谢谢!

谢谢!我改用max485

网友C(2007-03-22):
TI公司的485片子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