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的TXD/RXD可以直接与ARM的TXD/RXD相连吗

楼主(2007-01-31):
我以前用是采用TC35I接232==232接CPU,一切正常,现在直接用TTL连接,发送命令后有应答,就是CPU不中断,怪得很

网友A:
只要逻辑电压相同即可直连

无中断是你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3.3伏的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单独调试

CPU及程序是对的,TC35I模块也是对的,估计电平不一致造成的
模块的供电是4.2V,CPU是3.3V

楼主:
主要是电平不一致造成的

我改造了哈电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