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M的问题,书上没有讲到....

楼主(2007-02-01):
关于ROM的问题,书上没有讲到....

我看了一些专家编写的单片机书,关于指令的跳转
如AJMP addr11;注释是2KB内绝对跳转!
  ACALL addr11;注释是2KB内绝对调用!
 我的问题是8051系列单片机不是有4K的ROM吗?
怎么仅仅在2K内部跳转?
还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另外有LJMP和LCALL可以用,程序中可以直接写JMP和CALL伪指令

编译器会自动根据远近调换指令

网友B:
你最好看看51的指令集

51的跳转和调用有3类,其寻址方式不同,故作用空间不同,执行速度和占用ROM空间也不同,在准许的前提下,应该尽量用短跳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