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指点一下(u1旁)电容与电阻的大小?

楼主(2007-02-02):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间的电阻取数百K至M,R1为K级或10K级

电容为数十pF级

楼主:
谢谢!

我现在将电容间电阻做成100K,r1做成3.3K,c1,c2做成33pf的,结果不理想

网友A:
跟晶体特性和IC特性都有关

HC器件的线性区很窄,故这个电路本身的适用性就有限,同样电路及参数不同厂家的IC都可能表现不一致。最好的办法是用4000系列,74HC04对应的同功能型号是4069,用它效果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