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2-03):
二个有脚的红外接收管和三个脚的红外接收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用二个脚的接收管,有效接收距离只有20-30CM呀?咋回事呀?

网友A:
具体要看器件手册

红外光电管有两脚和三脚封装的,而红外接收组件(由光电管+IC组成)也有两脚和三脚的,所以单靠脚数不能判断什么。通讯距离近的因素很多,管子不合适、接收电路增益不足、发射功率不足、未调制、载波频率偏差等等都会引起距离不足的问题。

网友B(2007-04-24):
呵呵

2脚接收你要串在你的电路里,类似于光耦那种;3脚接收器的其中2脚是+5V和地,另一脚输出收到的脉冲,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C:
传输距离只有20~30cm? 有些夸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