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话免提对讲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2-03):
公司有个东东,需要将电话免提的对讲距离加大,要在7米外都能对讲.就是人与电话离7米,人应能清楚听到对讲对方的声音,并且自己的声音对方也清楚听见.

我试了试能调成单向可以,双向达不到要求,会啸叫.
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东西无法实现商品化的实用性

解决的办法有,但价格远远高于整个电话系统,不如用其它方案替代,如利用无线技术等。

楼主:
这个东西无法实现商品化的实用性>?

价格无所谓,不能要无线的方案.

网友B:
用超强指向性话筒,并对环境做特殊吸音处理

这是个系统问题,后者才是关键

网友A:
因为你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从技术上讲,唯一合理的方法是用数字算法消除反馈啸叫问题,但是实现此功能的附加系统的造价将远远超过电话本身,而且还有专利使用许可费,单是这许可费与电话系统应有的价位相比就是天价了,自己开发恐怕支出的费用还得更多,而这个应用显然不会有什么批量,所以我才说“无法实现商品化的实用性”,谁会花天价买这样的东西?
   楼主的这个应用与车载免提不同,后者可以通过选择特殊的MIC并选择合理的安装位置解决问题,楼主的应用则完全无法避免反馈问题,而且有线电话又存在侧音问题,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吸音**”在理论上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也没有可操作性,楼主要理清自己的思路,不要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时间。

网友C:
消侧音的思路 是不是 有潜力可挖?

网友D:
要在7米外都能对讲???

    版主chunyang说的对,要做到这个是“天价”,就是花了“天价”,效果未必还非常满足你的要求。
    指向性特强的MIC,一个的价格约为3000多元,距离才0。5米。要做到7米,而且又能拾取到7米外的声音,不容易呀!!!!

网友E:
我们能作到!!!

不需要昂贵的指向话筒,芯片解决就可以搞定,可以和我们联系,在下面签名里面有网址

网友F:
我理解楼主的心情

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要求,不考虑成本、不考虑实用,就是要你实现。唉~难啊

楼主:
如果借用卡拉OK上的延时电路呢?

如果借用卡拉OK上的延时电路来作处理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
因为有的卡拉OK的MIC贴近喇叭都不会啸叫,它好像就是使用了对音频信号进行延时处理的。

网友G:
那样的话本地通话也跟越洋长途一样了

而且还会有50周年阅兵时候的场面:同志们好!志们好!们好!好!好!...

网友H:
用电路可以实现,但会有点缺陷

就像有些对讲机里面的语音控制发射电路原理差不多,用信号去控制后级功放,使收到信号时禁止自己的话筒,对方无信号时打开自己的话筒,设计的好的话可以达到楼主讲的效果。
唯一的缺点是必须自己不说话才可以听到对方讲话,对方讲话时自己插不上话。
就是半双工。

网友I:
会议电话?

这种应用可能是会议电话,一般市面上的会议电话可以卖到2K到3K RMB,成本不是什么问题,好象有专门的IC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J:
需要加一电路即可解决。其它不动。
成本极低。

网友J:
楼主联络我吧,可以解决。
wise06@126.com

网友K: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网友L(2009-12-03):
楼宇对讲老板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