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GPRS Modem上网之后如何发送短信

楼主(2007-02-03):
我的情况是,在现场有几台GPRS DTU,他们需要与我的计算机连接,计算机只能通过GPRS无线方式上网。

我的想法是,DTU工作于TCP Client方式,计算机通过GPRS Modem方式上网,并在计算机上建立TCP Server。因为DTU和计算机的IP地址都是动态的,所以计算机在拨号上网之后要把自己的IP地址用短信的方式通知现场的DTU,DTU然后再使用该IP地址连接计算机。

我的问题是,计算机通过GPRS Modem上网后,计算机的串口就被这个连接占用了,此时就无法再用Modem来发送短信了,请问诸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初步的解决方案:
1.给计算机配两台Modem,一个上网一个发短信。
--成本比较高,而且现在很多计算机都没有双串口。

2.制作一个即有拨号上网功能又有发送短信功能的上位机软件。
--实现起来似乎比较困难。

3.实在是没招了,求助各位大侠 *_*

网友A:
这要看GPRS模块是否支持在线时发送SMS了

只有支持该功能的模块才能在网络连接的状态下通过AT指令回到命令状态下,再通过AT指令集发送SMS。
另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利用网络连接到专门的SMS网站,在联网的状态下发送SMS,只是严格讲,这个SMS并非由该GPRS模块发出,而是由SMS网站发出的。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复

我们使用的模块支持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之间的切换

使用SMS网站发送短信是否稳定可靠呢?

再次谢谢斑竹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通过网站来发送短信

发现不太可行哦,发送的步骤比较多还是小问题,关键是大部分
网站都需要用手机来回传验证码,有些BT的还有图形识别码,这
些都无法让程序来自动操作。

不知是不是有适合程序自动操作的短信网站?

网友A:
这一招试验是无法做出来的

有的是简单的操作方法,只是要先进行商务谈判,他们会给你开放专用平台,那些发SMS广告和做SMS增值的都这么干。

网友B:
提一点参考

1、采用具有域名解析的DTU,这样一台MODEM即可

2、采用USB接口的无线MODEM,需要两台MODEM。

网友C:
请教

  当dtu建立tcp连接后,由数据模式通过硬件转到命令模式。如果tcp连接没有超时的前提下,再返回数据模式 是不是需要重新连接阿
  另直接用usb转串口的转接线就可以 接两个modem了 这样modem可以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