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7-02-03):
USB 供电 能驱动几快AT89C51

网友A:
呵呵,那要看你51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足够低的话

也许能够驱动1000片,51的电流是和频率有关的
USB所有口的总电流是2A,每个口一般是0.5A,有的主板更大

楼主:
能驱动nrf401?

网友B:
500mA最大

USB协议规定最大供电电流是500mA@5V,如果接无源hub之能提供每个port 100mA电流,当然有些主板和hub提供的电流可能比较足,不过如果做产品的话还是要按照spec来比较好。

网友C:
RE

同时也要看单片机是否有负载了?

网友D:
每个USB端口在枚举时只能提供100mA电流,枚举后最多提供500mA

网友E:
学习

    如果只需要USB供电的话 怎样才能让其枚举成功输出500mA电流阿

网友F:
那要看什么USB口了,带“枚举”的USB极少见

PC主板上的USB口的电源都是自5V主电源经过自复保险直接输出的,至少可以输出500mA电流(标准),但普遍可以超出,有的主板甚至可以输出2A,具体要看主板的相关资料(可向生产商咨询,大牌的肯定有)。

网友E: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只要连接上USB的电源、地 就能得到至少500mA电流的驱动阿
  谢谢斑竹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