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C2500射频模块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包?

楼主(2007-02-25):
     可以确定发送端(也是CC2500的)的确在发送数据(GDO0脚有方波产生),而且发送/接收端寄存器配置完全一样。
     可现在接收端连表示同步字到达的GDO0都跳不起来,更别说接收到数据了。

楼主:
把工作频率从2。4G改成了315MHZ,还是不行。

     根据TI例程和SMART RF软件分别配了两遍寄存器都不行。

网友A:
是不是MCU干扰了数据?

网友B:
楼主连2500是多少频段都没搞懂

网友C:
2500很好用呀

楼主:
查到毛病了,是MCU问题

      SPI速率可能太快了,没注意到CC2500的WriteBurst最快只能到6.5M.
      另外MCU的端口设置函数也不太对头,程序跑着跑着就会重头运行了(但是单步跑就没事)。
      我学单片连射频也就两个多月,水平麻麻地,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D:
6.5M,不会吧,

6.5M,不会吧,IA4421的SPI通讯时钟最高可以达到20M,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下,好象没那么简单

    传输端的MDMCFG2寄存器发端是0XF3,收端是0X73,难道调制格式不一样也可以?
    因为是别人帮着改的,我也没注意到。我手头的PDF在讲MDMCFG2这里正好把调制格式给漏了,只能按照SMART RF里的设。

网友E(2009-02-28):
查查硬件吧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