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的电源,我还有一点问题。

楼主(2007-02-26):
请教各位:TC35I的电源写的是3.3V~4.8V。我看很多的前辈都是使用4.2V左右的电压的。我看到比较常用的电源芯片是LM2576-ADJ,电压调整到4.2V左右。我想用LM2576-3.3,直接使用3.3V的电源电压,不知是否可行?不知是否会由于启动的电流造成的电压跌落而导致不能可靠工作?晚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我的好像是4.2v,3.3好像不行。

楼主:
我很疑惑阿,看到大多数人的设计都是4.2V的。

我很疑惑阿,看到大多数人的设计都是4.2V的。可手册上写的是3.3~4.8V。有没有前辈用3.3V确定有问题或是没问题的阿?谢谢了!

网友B:
不能用3.3V,除非你的电源品质非常非常好

否则一点纹波就自动复位了。

楼主:
感谢chunyang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C:
4.2V可以加专用的锂电池

4.2V可以加专用的锂电池

网友D(2007-04-24):
3.5V以下都危险了~``

3.5V以下基本上都比较危险了~``

网友E:
主要是为了能用一节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