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绳电话语音、数据传送模块

楼主(2007-02-26):
    求无绳电话语音、数据传送模块,请e-mail: chutianshu0909@sohu.com。
    通信距离200米左右即可。

网友A:

你好
我做过无绳电话语音、数据传送模块,但通信距离为10--50米,频率为48MHZ,提高功率将带来其它问题,如在北京,可合作.

网友B:
开发可以,现成的没有

嘿嘿

网友C:
通信距离不是问题

我们做的900MHz和2.4GHz的模块都可以到500米,
手上有的是模拟的无线模块,但不知道你所需要的数据传输带宽要多少?
传输带宽要高的话就只有采用数字模块了.
数字模块的成本就比较高了.

楼主:
只需要传送语音信号和控制摘挂机就可以了。

楼主:
先发点资料我看一下。

    我的邮箱是:chutianshu0909@sohu.com
    谢谢各位

楼主:
???谁来顶一下?或者帮我开发也可以哦

网友D:
我们有模块

我们有模块,距离不过不是太远的。楼主要是有量就联系,我们是做2.4g无绳的。邮箱:12864#126.com

网友E:
你要先确认语音传输是基于数字技术还是模拟技术

再有就是数据传输率,这决定着适用方案。

网友:
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