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看下这里的高手有什么看**

楼主(2007-03-02):
经常遇到电信设备到传输架位的出现误码伴随闪断的问题,比较痛苦,虽然在这里问可能不太恰当,但知道这边懂硬件的人多.请问能否用什么方法查出是传输线问题还是接头的问题,除了用替换**这个可能涉及比较底层的地方.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配线、接头等都可能是问题的诱因

有时甚至强干扰都会有影响,不过这是很专业的问题,凡从事相关职业的应该有相关的培训及资料,而非业内人员了解细节却完全无用,所以恐怕你很难在这找到直接的答案,现在的电信业公司已不是十几年前“百家争鸣”的时代了。

楼主:

其实原因应该就只有两个:一就是接头芯的接触问题;二就是外面屏蔽的问题.

网友A:
原理不难,问题在于工程实施中的经验

每行都有其门道,“简单”和“效率”就是经验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