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9200A拨号问题,编码正确但交换机不认

楼主(2007-03-03):
  用HT9200A拨号另一个分机号码.交换机没有反映.然后我把HT9200A的输出接入MT8880CE芯片看编码是否正确.结果显示正确.不知道是拨号音问题还是线路问题. HT9200A音频输出接一个47K的电阻然后通过8050接到隔离线圈.还有就是听HT9200A的拨号音和MT8880CE的拨号音有点不同.MT8880CE的拨号短而"深".HT9200A长而"轻".开始以为声音太小.经过LM386放大也没有用.

楼主:
这是图,画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A:
输入加隔直电容

楼主:
HT9200A只有输出啊.没输入啊

HT9200A只有输出(拨号).

网友B:
你的电路不合适,确实应该隔直并注意工作点

楼上说的输入是指晶体管的输入。

楼主:
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电路没有问题.是程序问题.原来是拨一个数字就要关闭芯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