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ucent M1417K4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3-06):
现在手上有个带Lucent M1417K4A 光纤—LVDS数据转换板,目前正在测试阶段,发现一些问题:
1。两块板子的光纤对发、对收数据,发现必须收发光纤都要接好,才能保证接收发送正确,否则会造成数据严重错误。就是说,如果我只想使用A板上的光纤接收功能,数据由B板发送过来,就必须同时把A板的发送也和B板接好,
   请高手指点这是为什么!

2。光纤发射接收控制芯片是TLK1501,看DATAsheet上面说,接收数据的时钟,就是GRX_CLK这个时钟,应该是由接收数据中恢复的时钟,但是我发现,即便是不接收数据,或者干脆将光纤拔掉,还是能接收到与本芯片GTX_CLK相同频率的时钟,或者说,如果我不给1501发送时钟,接收时钟也就不能出现了。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如果接收时钟不是从信号中还原出来的,很可能造成与发送时钟相位不同步,会出现采样错误。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