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可以参考

楼主(2007-03-06):
  RF电路是老师做的。
  在使用ASK调制的情况下,接收/发射都能正常工作,就是噪声比较大。
  但最让LZ迷糊的是,在FSK调制下,能发射(用频谱仪能在相应的频点上观察到谱线),但接收时,在DIO脚上观察到的却是很乱的序列。先后试了发射01序列,全0和全1序列都无甚变化。
  LZ用的波特率为2.4k,频偏为3.6k,中心频率915M。发射功率在最小,最大,及中等都有测试,无影响。
  求有CC1020开发经验的各位大人们赐教!!

网友A:
寄存器设置不当而已

仔细看器件手册吧

楼主:
chunyang大人,能不能分析下可能是哪些寄存器?

我上午和老师的讨论结果:由于ASK调制时,能够正常接收,所以载波的频率不会有问题。问题也就是说出现在与FSK调制相关的一些寄存器里,大约有2个,AFC_CONTROL和DEVIATION,我仔细检查了它们,是正确的啊。
  请问,还可能是哪些寄存器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你要先看看数据是否发出了

既然有频谱仪,即可直接看到,FSK的发送过程和ASK可在频谱仪上轻松区别,如果发送正确就是接收方的寄存器设置问题了。

楼主:
关于ASK和FSK频谱的问题

chunyang大人:
    我再次比较了ASK和FSK的频谱,在相同的速率下,ASK的占用带宽很宽,FSK的很窄(我不清楚此时的频谱是不是正确的FSK频谱)。因为中心频率是915.0125MHZ,频道宽度为25K,所以我将观察窗口起始频率设为914.9M,终止频率设为915.08MHZ。但观察到的FSK频谱并没有明显地区分出两条谱线。但我认为这是由分辨率造成的。因此可以认为,数据发出了。
    但是,我仔细检查了几个与频偏有关的寄存器,都没有发现什么错误。请问chunyang大人,接收不到正常的数据,除了与频偏有关之外,还可能与什么有关?代表他们的寄存器可能是什么呢?

网友A:
频偏参数要正确设定

在频谱仪上应可以分辨出的,正确调制了的话,用最小扫描宽度可明显观察的到,用零扫描模式甚至应该能看到基带信号,否则你的数据都未发出,何来接收?

楼主:
和老师一起用频谱仪观察后分析得出,数据是发出去了的

    我将channel spacing设置为500k,频偏设为216k。就能清楚地区分两个频率。当然这时还是收不到数据。而老师认为这是正常的FSK频谱。
    所以还是接收端的问题。现在老师不仅让我查寄存器,还让我检查硬件电路,我连PCB图都没有,真是晕死!

网友A:
发射频偏不能大于接收带宽

仔细看器件手册才是最佳路线。

楼主:
补充一个现象

使用FSK调制,当发射端发射时,接收端的载波检测是能够检测到信号的,因为检测标志位置位了。当取消发射以后,标志位清零。当然此时,接收端DIO脚上出现的是无规则序列。这就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最大问题!
    chunyang大人,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网友B:

基于CC1020的无线通信模块设计
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27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确定前面要你先确认的问题

你说的现象只说明了有载波,不能断定是否真正有带宽设置合理的已调制信号的正确发出。

楼主:
RA:chunyang老大

    感谢05cjb提供的资料。我以前也看过,它只是粗略地介绍而已。但还是很谢谢你的热心。
    回答chunyang老大:我用FSK调制时,两个载波的频率间隔为187.2kHz,数据速率为2.4KHz,而接收滤波器带宽为307.2kHz。用以上数据设置芯片,至少从概念上说明了数据的正确。在频谱仪上观察到的图形也说明了,发射数据的频谱宽度小于307.2kHz。
    chunyang老大,这算不算带宽设置合理的已调制信号?
    接收端显示的波形仍和以前提到的一样。

网友A:
如此可判定是接收侧的寄存器设置问题了

注意工作模式、频点、带宽、速率等都得设置正确,另可通过场强输出脚辅助判断。

楼主:
今天又和老师一起检查了一次

老师也认为接收端的寄存器配置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正在一起检查硬件电路。至于具体结果还要过几天才能出来。
但不知道如何通过场强输出脚辅助判断?还有场强输出脚这个概念是什么?

网友A:
查了一下,CC1020已取消场强指示输出

有些RF芯片具有场强指示输出,可以据此判断是否收到带内信号及信号的大致质量。

楼主:
老大,我感觉场强指示输出和RSSI很像

receive signal strength indicate
我接收端的RSSI显示的结果就如前面所描述的一样,有无发射源时还是有差别的。感觉上是信号质量不高,因为值不是太高,虽然能引起载波检测的标志位置位。
工作模式、频点、带宽、速率  我又查了一次,还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