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MC55有什么办法向处在内网中的电脑发数据

楼主(2007-03-07):
我用的是内网,不能得到公网IP,也无法修改端口,想用DNS的方法来让MC55连接PC,socket下怎样用域名访问主机

网友A:
这个好解决

用花生壳软件来获得公网的动态IP,GPRS-MODEM以域名方式的登陆,在内网路由器上设置端口映射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MC55怎样用域名方式登陆

at命令介绍上socket连接只能指定IP地址,不能是域名。

网友B:
2楼说得对

我现在就在用那种方式,不过GPRS模块是内嵌协议栈的,好像MC55没有协议栈,如果自己做协议的话会累死的

网友C(2007-04-12):
mc55是内带协议栈的。否则那么贵谁会用它

网友D: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