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sp3490)联网怎么master只能受到1个slever的?

楼主(2007-03-11):
如图连接方式,485芯片的RO,DI分别接上sp3232的RX,TX引脚,串口分别接pc机手动测试,一共3个。
现象:
master(左1)发送的数据slever(右边接线方式的)两个都能收到数据,但是只有一个slever发送的master能收到,另一个slever发送的master收不到,接线没有问题,芯片换过。

有人说,一定要用带3态门的3491。因为3490没有高阻态不能联网。用双线的也要3态门?有没有解决办法,板子已出。
望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qq:

网友A:
一发多收可以,多发一收不行,存在电平竞争

像你这样的总线结构,必须用3态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422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