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S485的通信滤波器

楼主(2007-03-12):
我想在线路上加上通信滤波器,从基础原理上看,应该是两个线圈,不知道这两个线圈的绕向有什么要求嘛?

现在找到一个微型的滤波器,我无法从数据手册上得知如何接线,请帮忙指正!
1、问题1:对于一对绕组,是否A应该结正向绕组,B结反向绕组?  还是说A与B结同一方向的绕组?
2、从数据手册上看,是否可以看出两个绕组的方向?

假设:
原理图中的绕组编号为:
1.   4.
§   §
2    3

1和2为同一绕组,3和4为同一绕组,1和4上有点指示。
我认为可以直接把T+连1,T-连4,然后2和3作为A和B的滤波输出了。
还是说:      把T+连1,T-连3,然后2&4作为A和B的滤波输出?

请帮忙,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2155114304.pdf

网友A:
要选合适的滤波器

共扼型的,可看看TDK的相关资料(去其官方网站),这种东西如果不用正牌货还不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