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短消息问题

楼主(2007-03-12):
短消息的编码方式有7BIT,8BIT,UCS2三种,支持中文的话呢就得用UCS2编码方式了,我采取的做法时,把要用到的汉语的码字存进去,需要用到什么中文,就存哪些中文进去,各位大虾写中文短消息时怎么做的啊?

移动和联通这个编码方式是怎么确定的呢?
发字母,数字等(即普通的ASCII字符),7-BIT编码;
 发送数据信息,如图片,铃声等,8-BIT编码;
 汉字时,UCS2编码。
象移动和联通是不是自动就采取我上面所说的编码方式呢?

比如说我发汉字,移动会不会把它认为是8-BIT或者7-BIT编码方式,这样我解码出来就不对了,望有做过的大虾指教一二。

楼主:
莫非是我说的不清楚?

简单点说吧,电表检测到过流啊,电压过高之类的,就主动发送短消息;

还可以利用短消息控制电表。电表收到短消息,处理后再执行相应的指令

网友A:
~

既然都已经做了,调试、跟踪、试验一下不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

全部都做过了,没什么问题,就是怕出什么意外或者我测试的还不全面。

网友B:
只要用PDU方式发出去就没问题

楼主:
恩,谢谢

在数据编码方案中,TP-DCS的第4位和第3位, 00 默认的ASCII;
                                         01 --8BIT
                                         10 --UCS2(16-BIT)

就是说接收到短信之后,模块要识别是哪种编码方式,我在程序里就是是这样判断的,00采用ASCII,01 8BIT,10 16BIT,如果识别错了,我的程序就不能正确解码,现在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C:
可以通过SMS帧识别是哪种编码

移动、联通3种编码都支持,至于用哪种,跟运营商无关,那是用户自己的事。从这个角度讲,3种编码方式都可支持任意数据内容包括汉字等,只是手机等商品化终端均采用了PDU编码来传输汉字而已,不需兼容的话,无所谓。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我再自己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