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校验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7-03-12):
所谓的串口的校验方法是什么?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指9位串行帧格式吗?

第9位是奇偶校验位。

网友A:
串口本身不支持其它校验方式,仅此

但数据可用其它很多方法校验,比较好的是CRC算法。

网友B:
是一种算法,实现数据传输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