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控制的无线传输

楼主(2007-03-13):
各位大虾:我刚接触单片机,打算做一个总线控制的报警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采用485通信协议,能否实现无线传输,所谓的无线传输有什么来实现他的无线?时间很急,请各位前辈帮忙啊!!!

网友A:
有支持485接口的无线模块!

楼主:
回2楼

谢谢2楼大虾的提醒!!!

网友B:
可以选择485接口的无线模块

但你既用了485总线,串口是应该有的,直接在串口上接无线模块即可,这样成本较低。如果需同时支持485,可用数据选择器/分配器/模拟开关等切换串口线路,当然也可以直接在485总线上直接接无线模块,但这时协议要注意,需要485接口的模块支持你用的或你自行编制的协议,避免总线一旦有数据就自动发送而不管是否该发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4楼前辈的指导,我豁然开朗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