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1GHZ的振荡器,请看一下我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2007-03-13):
用声表面谐振器+2SC3358+PLL倍频可以吗?有这么高频率的PLL芯片吗???

有现成的MMIC吗?

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应该不会用到什么微波谐振腔之类的微波器件吧??毕竟还是分米波呀~~~~~~~~~~

另外,这样的电路需要考虑微带线,传输线之类的吗??再布板时候要注意什么?对PCB板的材料有什么要求???

请有经验的达人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

网友A:
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楼主:
木头东瓜

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谢谢!!

还是请你尽量解答一下了,
谢谢 ~~~~~

网友A:
俺不会,嘿嘿

1G的振荡器,还要看你的指标如何了,呵呵

网友B:
国半就有这种PLL

去国半看看,应该有.

网友C:
用声表面滤波器是不行的

用专用PLL产生吧,生产商很多,在网上搜搜先。
1G频率下不需要波导(注意不叫什么“谐振腔”),传输线则应该用。高频布板讲究的是分布参数的控制,PCB材料要用介电系数较小的材料,具体选择还得看功率。

楼主:
chunyang

我看你卖的那个模块的图片了,你用的元件好象就是2个晶振+两片IC,那你是如何产生900多M的频率的???
还有你那个模块在布线的时候你对传输线,阻抗匹配,对布线的大小,形状等都事先计算了的吗??

谢谢~~~~~~~~~

网友C:
由芯片内部PLL产生

你需要的功能并非RF芯片可以满足,有单一功能的PLL适合于你的应用。高频PCB设计当然是有讲究的,高频电路的原理图都很简单,但同一电路不同人做的结果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网友A:
既有计算,也有仿真,还有经验估计

嘿嘿

网友D:
方案

温补晶振+LMX2316(PLL)+MAX2620(集成射频振荡器及输出缓冲驱动)

网友E:
方案2

晶振 1.0元+MB1501(PLL)3.5元+2SC3356(震荡)0.5元+2SC3356(缓冲)0.5元